“symbol 被其他人锁住” 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19):
这个怎么解决?

“Symbol C0603_TEST is edited(locked) by another user”

网友:
去库文件夹里找sym文件夹,打开后有个lck文件夹,进去删掉对应的lock即可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可以解决

网友:
    大概楼上是对的

网友:
    我确定楼上和楼楼上,都是对的。

网友A:
    支持一下。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也是这样解决的,可是再次编辑该symbol时,问题还会复现,总不能一直删.lock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