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什么方案把MIC放大40倍?

楼主(2015-05-19):
大神们,有什么方案可以将MIC放大40倍?谢谢.

网友A:
可以用 LM386

网友:
加两级或三级放大

网友:
运放  TI收购了国半里面好多这样的音频运放。 现在国产的圣邦微也有这类的运放吧 用专门的音频运放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LM386

总能及时救我们于水火之中,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LM386

Dear 版主:
如何需要40倍的信号放大, 是否将1Pin 和 8 Pin 间串一个1080 ohm 电阻和10uF电容。
考虑到1080 ohm电阻不常用,故使用1K电阻,那放大倍数在41倍左右, 还是为何要在
1pin and  8pin间串个10UF电容,不用这颗电容是否可行, 可否帮忙指导下,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版主:
如何需要40倍的信号放大, 是否将1Pin 和 8 Pin 间串一个1080 ohm 电阻和10uF电容。
考虑 ...

請用度娘或是古狗查詢該元件詳細的特性。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_^

反对!: 5.0
反对!: 5
您是狗奴才,盡責一點好不好?>_<|||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版主:
如何需要40倍的信号放大, 是否将1Pin 和 8 Pin 间串一个1080 ohm 电阻和10uF电容。
考虑 ...

另一種解法是,前面用電阻分壓4/5倍,然後用50倍的放大,這樣結果也是放大40倍。

早跟你說要自動一點的!^_^

楼主:
哈哈...
很感谢两位版主.
在问之前我有查过规格书,放大倍数公式是30000/[150+(1350*x)/(1350+x)]。
所以在上1080 ohm刚好是40倍, 依此公式算出的50倍放大不是用1.2K电阻
但datasheet 50倍用的是1.2K电阻,所以想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我己经在画板中了,
待洗好板子,再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