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铜厚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15-05-19):
一般PCB做热仿真的时候,内层1oz铜厚,按多少mil来算的?外层1oz,按多少mil来算?

网友:
0.035毫米,大概1.38个mil

楼主:
具体是外层0.33oz,电镀完应该差不多是1oz

网友:
可以 按1OZ来算

楼主:
从工艺这边了解到,说内层1oz按照1.25mil,外层1oz按照1.4mil,具体设多少为好呢,

网友:
对于热仿真来说,0.0几个mil 对温度影响不大的,统一设一个0.035mm即可,

网友:
网格没处理好误差都比你那几个微米厚度误差大,所以有些细节可以不必要过于最求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