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等长

楼主(2015-05-19):
第一次拉等长,感觉很乱,看到别人的板子上都能很好的利用空余的空间,我走的等长怎么感觉很别扭呢,各位大神拉等长一般都是怎么整的?

等长

等长

网友:
振幅和间距调大试试。

网友:
    实际上这样也没啥。
想好看的话,可以让线挨近一点,局部密集一点就好看了

网友A:
    所有绕线方式一样,预估绕线空间,保证所有绕线的间距,样式,以及线与线之间的间距一致,然后横平竖直,填充满所有空间,就好看了。不要随意绕下,然后留很大空间,不整齐。。。  当然,不要把线间距太小,不然信号不好,选择X3一般,要求高可以X4,X5,反正统一了,填充满了就好看了

楼主:
    谢谢 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绕线方式一样,预估绕线空间,保证所有绕线的间距,样式,以及线与线之间的间距一致,然后横平竖直,填 ...

谢谢 受益匪浅

网友:
    空间要充分利用 ,尽量统一方向绕线,绕前将最长的线尽量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