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怎样报板上的pin点数

楼主(2015-05-19):
麻烦各位大神问下ad里怎样报板上的pin点数,谢谢!

网友:
那还不简单,批量搜索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软件命令report ----board information,快捷键R--B。pad项即为pin数。
有些板子的结构图中可能含有pad属性的东西,这样会导致板子pin数不对,可删除结构图再看。

网友:
原理图里面查看PINS的方法
1、 打开原理图→Tools→Parameter,如下图所示
2、 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需要Report的选项,此处我们选择PIN,并选中 “All Project”进行整个工程的统计
3、 从左侧可以看到统计出来的数目就是我们需要统计的PINS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