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一个区域的高度,及走线的宽度等。

楼主(2015-05-19):
高手路过,请留下你的墨宝。在allegro 做板LAYOUT时,怎么设置,一个区域的高度,及走线的宽度等。

楼主:
就是在PCB板上,一个区域,设置一个不同的高度。

网友A:
    先画一个shape

执行高度设置命令

设置允许的高度,下图表示允许放置高度为80以下的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画一个shape

杜老师,最后一个图是什么意思呀?是properties里面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杜老师,最后一个图是什么意思呀?是properties里面的么?

    多发了一张图,已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画一个shape

    为什么给pakage keepout添加高度呢,这样这个区域既然不能摆放元件,也就无所谓高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给pakage keepout添加高度呢,这样这个区域既然不能摆放元件,也就无所谓高度了。

    不要钻牛角尖,这个shape默认是不能摆放任何元件,但是如果设置了高度,就允许放置不超过高度的元件。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钻牛角尖,这个shape默认是不能摆放任何元件,但是如果设置了高度,就允许放置不超过高度的元件。

    想通了。。学习了。。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