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原理图与PCB的双向ECO工程更改如何实现

楼主(2015-05-19):
allegro的原理图与PCB的双向ECO工程更改如何实现.
我现在想在PCB中增加一个元件,而保证其它的已连线都不改变,新手,求教程

网友A:
ECO 僅能單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O 僅能單向吧!

从原理图到PCB吗,有没有教程

网友:
    不赞成在PCB中添加元器件,建议到原理图中添加后,通过网表更新到PCB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原理图到PCB吗,有没有教程

    這沒啥不一樣 , 就是在電路圖上修好後 , 重新再出一份 Netlist 給 PCB 進行 re-Net in 的操作 .
    這樣因為電路的異動, 導致PCB也要更動的動作就是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