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5-19):
我安装版本为14.1,32位系统,每次检查DRC时,总会弹出文件夹,烦死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赐教

网友:
快捷键O---P,进行系统参数设置。pcb-editor中的reports项,选择DRC检测文件的正确路径,在安装目录下。一般是因为更改安装软件位置而导致的。( q4 d- d* J& m: P*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