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类型常量

楼主(2015-05-19):
传感器类型常量        内部整数值        中文名称
Sensor.TYPE_ACCELEROMETER        1        加速度传感器
Sensor.TYPE_MAGNETIC_FIELD        2        磁力传感器
Sensor.TYPE_ORIENTATION        3        方向传感器
Sensor.TYPE_GYROSCOPE        4        陀螺仪传感器
Sensor.TYPE_LIGHT        5        环境光照传感器
Sensor.TYPE_PRESSURE        6        压力传感器
Sensor.TYPE_TEMPERATURE        7        温度传感器
Sensor.TYPE_PROXIMITY        8        距离传感器

他们的sensor都是由上面的类型定义的
找到你需要对应的参数就可以了 ,
Java code

?

网友:
typedef union
{
        u8 sensor_type_value
        struct

                unsigned TYPE_ACCELEROMETER       :1;        加速度传感器
                unsigned TYPE_MAGNETIC_FIELD       :1;        磁力传感器
                unsigned TYPE_ORIENTATION             :1;        方向传感器
                unsigned TYPE_GYROSCOPE               :1;        陀螺仪传感器
                unsigned TYPE_LIGHT                         :1;        环境光照传感器
                unsigned TYPE_PRESSURE                 :1;        压力传感器
                unsigned TYPE_TEMPERATURE          :1;        温度传感器
                unsigned TYPE_PROXIMITY               :1;        距离传感器
        } type_bits;
}TYPE_SENSOR;

static TYPE_SENSOR   type_sensor;

瞎写的,如果有错误,笑笑即可,

网友(2015-06-26):
看来传感器不少啊

网友:
再補充其他常見 Sens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 Sensor
Humidity Sensors
Limit Sensor
Passive infrared (PIR) sen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