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未做改动其时间关闭时自动改变

楼主(2015-05-19):
1金币
打开对应工程的原理图,其中原理图未做任何修改只是指定了下库的位置,随后关闭原理图其对应时间发生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对原理图里任何设置都是改变了原理图,正常的。

网友:
用户没有对前台界面进行操作,不代表程序自身在后台也没操作,比如iCDB、自动备份等功能。

网友B:
对原理图里任何设置都是改变了原理图, 改变了中心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原理图里任何设置都是改变了原理图,正常的。

*.dsk文件的时间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原理图里任何设置都是改变了原理图, 改变了中心库

确定中心库的时候选中的是center  结果点apply后   上面自动变成local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中心库的时候选中的是center  结果点apply后   上面自动变成local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截图看看,我这边表示没遇到过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我这边表示没遇到过诶

这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