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问题

楼主(2015-05-20):
怎么把2个sheet里的原理图创建成一个block啊?

网友:
block在原理图里是备用的,不会被package的,你可以直接新建原理图,在有board的情况下,新建的原理图里新建页

网友:
就会自动建在block里面去了

网友:
在原理图中,Add > Block,鼠标拖画一个大小合适的框架并命名;

把外部信号接到block上,然后右键点框架,选push就进入block内部视图了,像原理图一样操作,建议先Add > Missing Ports...(批量将外部信号加入block内部),再把需要内置的部分移进去,对接、检查即可;

以后如需更改,用push或在右侧的Blocks分支下双击名称均可。

楼主:
会了,4楼正解

网友:
    大概四楼是正解

网友:
    我以为是原理图的block。。好吧,原来是要层次化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