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和电池供电的不同

楼主(2015-05-20):
1.一块板子使用USB供电和电池供电,当USB供电时,板子正常工作,当使用电池供电时则不能正常工作,使用USB供电和使用电池供电时mcu和主要芯片的工作电压相同,哪位大神遇到过给解答解答!!!!

反对!: 5.0
反对!: 5
老實說,如果李小龍還活著,看到這貼必定也很想打你!>_<
哪顆 MCU?什麼樣的電池?多大的電池?有沒有原理圖?^oo^

网友:
你这样说,大家都不明白啊,有图就上图,这才是正理,解决问题就是定性定量分析,你只描述一个现象,叫我等如何下手?

网友:
可以单独拉两根电源线充当usb供电

楼主:
解决了,电池的供电电路有问题,换块板子就OK了。坑了:(

反对!: 5.0
反对!: 5
是大家都被你坑了好不好?^oo^

网友:
看样子可能是是USB供电和电池供电之间未加二极管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