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Z参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20):
各位大大
软件仿真出的Z参数和电路理论二端口网络中的Z参数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A:
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东西

从Z参数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信息,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是从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谢谢

网友:
参考
http://eda365.com/thread-10768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