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一下电容方面的仿真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15-05-20):
RT,小弟对板级仿真并没有多少涉猎,现在有一块板子,上面有多条铜线和块状的铜皮,板子上的芯片会给铜线和铜皮去充放电,为了保证比较好的效果,会要求各个铜线形成的电容或者阻抗比较均衡,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哪个软件比较适宜来做电容这方面的仿真,这样在PCB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些指导。

网友A:
业界的任意一款板级仿真工具都可以做,关键在于你怎么理解你要做的仿真或者说
模拟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界的任意一款板级仿真工具都可以做,关键在于你怎么理解你要做的仿真或者说
模拟测试

我的想法是在静态下,输入叠层,阻抗等等参数,然后可以求得每条线的容值,在给各个线一个激励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得出每个线上信号的样子

网友B:
你的板子是不是层数很少啊?请问你板子上面有没有实际的电容器件,还是你只是想分析平面与信号间一种耦合效应?请尽可能的说清楚你的问题,不然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是不是层数很少啊?请问你板子上面有没有实际的电容器件,还是你只是想分析平面与信号间一种耦合效 ...

层数很少,就两层或者四层,并没有实际的电容器件,线与线或者线与铜块之间的信号耦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在静态下,输入叠层,阻抗等等参数,然后可以求得每条线的容值,在给各个线一个激励的情况下可 ...

就是算RLGC,然后你还想看串扰,随便哪款PCB仿真软件都支持,以下几款随便选一款就好:
sigrity,hyperlynx,ads,siwave,ansys designer
个人建议,新手用sigrity或者hyperlynx。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数很少,就两层或者四层,并没有实际的电容器件,线与线或者线与铜块之间的信号耦合吧

你的这种情况以前我遇到过,共面波动耦合sigrity号称是可以的,只是经常不灵;Siwave应该也可以。建议多个软件试试,2D软件在计算共面波导上表现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