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怎么画邮票孔??

楼主(2015-05-20):
altium designer 怎么画邮票孔??像下图中的邮票孔。(说明:图片来自百度图片搜索,如有侵权请与楼主联系)

网友:
放一个带孔的PAD,中心放在边框线上。

网友:
要的就是图片上的3D效果

网友:
    那个不是邮票孔,pcb生产上叫铣半孔 ,你需要在工艺文件里面特别注明的,否则会跟你确认这个的! 设计的时候放孔在边框线上就行! 只是报错的不理会就行!

网友:
    同意二楼和四楼。

网友:
    严重同意二楼和四楼

网友(2015-06-24):
    正需要,学习中。

网友:
    2楼和4楼正确。

网友:
    严重学习一下

网友(2019-05-30):
    非常想知道

网友(2020-07-29):
    禁止布线拉一排过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