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HZ 以上射频信号线走线时候以等长为主还是平滑过渡为主?

楼主(2015-05-20):
2金币
各位大虾,小弟不会仿真。如图所示,小弟在layout 5GHZ 以上射频差分信号线(>10Gbps)的时候,不知道如何选择;差分信号线设计线宽18mil,间距13mil,控制阻抗差分100ohm:
1. 首要保证射频信号线平滑过渡,防止阻抗不连续,振铃;但是信号线相差40mil,担心相位误差过大,无法恢复;
2. 首要保证射频信号线等长过渡,绕线进行等长;但是又担心信号阻抗不匹配或者是反射过大,眼图劣化;
请有过类似经验的大大不吝赐教,小弟在此百拜叩谢。

平滑过渡,但是射频线相差40mil

平滑过渡,但是射频线相差40mil

绕线等长,但是怕振铃

绕线等长,但是怕振铃

网友A:
这个一看有点像光模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有点像光模块电路

额 ,亲 是光模块!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B:
    我擦,我之前的公司就是做光模块的,金手指,SFP, 我一般采用图1所示,严格要求等长的我那公司貌似是个电口模块,如果速率大于10G,建议不要采用FR4材质,换罗杰斯板材,而且圈圈上面的差分线平板为什么有一排过孔,是GND过孔吗

网友:
    先保证差分的相位
    我有个疑问,射频信号似乎以窄带模拟信号为主,为什么你会担心振铃?
SFP应该是高速数字信号,你这里的长度从图上看没超过200mil,做了阻抗控制就不太需要担心反射的问题,即使没做阻抗控制,你也不必担心反射会使得眼图差得离谱。

网友C:
    这个估计要仿真一下,我看差别不会太大。

    保守的方法,两个板子都一个拼板投出去,实际测试那个好用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亲 是光模块!

    1.过孔最好处理一下,2.第一种阻抗会连续点,3.相位问题要处理一下。

网友:
    两种都加工,测试结果到时候反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我之前的公司就是做光模块的,金手指,SFP, 我一般采用图1所示,严格要求等长的我那公司貌似是个电口 ...

SFP速率较低,不做等长,影响也不大,rogers主要针对SDH协议,插损要求较高;一般的以太网和fiber chanel协议在这方面要求均不高,所以不需要rogers板材,这样增加成本,目前市场竞争太激烈。国产品牌只能靠压低成本吃渠道客户这款小饼。仍然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要仿真一下,我看差别不会太大。

    保守的方法,两个板子都一个拼板投出去,实际测试那个好用那个 ...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小公司,不经折腾,老总不批;
学费都不给交,太抠门了。不利于成长。由于项目交期紧张,要求一版定稿,目前暂行按第一种平滑过渡方案。

网友:
    一般来说:首先要保证等长,其次才是等距

网友(2015-11-25):
    你这个光模块走线距离较短 优先考虑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