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机是如何检测到VGA显示器断开从而停止视频信号输出

楼主(2015-05-20):
求助  计算机是如何检测到VGA显示器断开从而停止视频信号输出
        小弟最近在做KVM,受控PC的VGA线如果断开,受控PC的VGA就会停止输出,并切换到LVDS屏幕,再插上VGA线,也不会切换到VGA显示,只能按快捷键切换回来。如何让受控的4台PC都一直保持VGA输出,不会因为kvm的切换而停止VGA输出?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你的那边设计的时候,在SWITCH启动之后,保证笔记本的RGB端接75R电阻,你试试看。
应该跟OTT盒子的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边设计的时候,在SWITCH启动之后,保证笔记本的RGB端接75R电阻,你试试看。
应该跟OTT盒子的类似。

是的,曾经这样测过VGA信号。具体原理不清楚

网友C:
    SDA SCL 來偵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DA SCL 來偵測

    那是用来读edid的,vga不读edid也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用来读edid的,vga不读edid也能显示

你好   我的VGA线只接了RGBHV,没有iic,不能读EDID的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就是你的电脑不能切换显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曾经这样测过VGA信号。具体原理不清楚

    应该就是电流模式,无端接电阻无电压,端接后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