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不同的网络如何设置成不同的显示颜色?

楼主(2015-05-20):
AD中不同的网络如何设置成不同的显示颜色?能象pads一样自定义颜色吗?

网友:
建立class,在右下角PCB中选择pcb,net中选择class,右键可看到,change net color可更改颜色,display override 选择开启,仅仅是这个class颜色的开关,在view中的net color override active是板子的整体颜色开关。设置不同class设置不同颜色,设置单一网络也可以,选择单一网络相同操作即可。

楼主:
AD09中可以设置吗?"net中选择class"这一步怎么找不到CLASS呀。以上图吗?

网友:
单个网络设置颜色应该可以找到了吧,没找到class应该是没有建立过吧,D--C建立class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AD09中可以设置吗?"net中选择class"这一步怎么找不到CLASS呀。以上图吗?

“Class”是需要添加的,而不是自动生成的,在Design——>Classes…——>Net Class里面添加。
添加完之后,就有了。此时再改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AD09中可以设置吗?"net中选择class"这一步怎么找不到CLASS呀。以上图吗?

Class添加步骤,其实应该放在原理图中,这样既方便又快捷。
操作如下:
Place——>Directives——>Net Classs,然后定义好Class Name放置到指定网络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新建一个CLASS真的就可以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