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模块问题咨询

楼主(2015-05-20):
各位技术大神,小弟有些433模块的问题咨询:
1、一个15m*35m仓库中,放置2000个433接收设备,这2000个433设备共用一个主433发射设备,主433发射设备发射广播信息,从设备接收。
问题:仓库空间中,2000个433设备之间的距离比较近,会不会有相互干扰的风险?
2、使用的调制模式,ASK/FSK/GFSK,那种调制方式更好?调制方式和通信距离有没有关系?
3、有没有比较好的模块厂家推荐?

网友A:
推荐使用ASK,解调方案比较便宜,对于2000个接收设备,如果只是接收,在一个15*35的空间内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有好多这样的仓库,可以考虑模拟件接收,这样可以节约成本,发射推荐使用SI4432,20dBm发射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ASK,解调方案比较便宜,对于2000个接收设备,如果只是接收,在一个15*35的空间内应该问题不大。如 ...

谢谢解答,再请教一下,遇到周围环境中有频点干扰,这时需要调整RF的频率,有没有这样的ASK接收模块推荐啊?

网友:
一发多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百度 模块厂家深圳较多,都不大。

在编码上可以下点功夫,调频率那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再请教一下,遇到周围环境中有频点干扰,这时需要调整RF的频率,有没有这样的ASK接收模块推荐 ...

可以用si4010做发射,可调整频率,FSK发射,这样可以降低干扰,而且能够加密;接收用si4463或者si4432,目前这个方案比较便宜,频率基本随便修改。这套发射和接收同时可以发射ASK,但是感觉还是FSK高级一点,而且邻道干扰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