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丝印设置及显示

楼主(2015-05-21):
对于如下2种丝印设置:

请问:1,请问出gerber文件是选择哪个啊?PCB加工出来的到底是显示的哪个丝印啊?
          2,这两种设置方法同时存在的工程实际意义在哪里啊?

网友A:
    1、Auto Silkscreen功能很少用,这个功能不是自动摆放丝印的。
    2、光绘层设置中丝印层包含的子层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uto Silkscreen功能很少用,这个功能不是自动摆放丝印的。
2、光绘层设置中丝印层包含的子层参考下图 ...

版主,您好。这个问题在外面的EDA365 Allegro群里面有人是这样回答的:“出gerber文件的时候,manufacture 的autosilk和REF的silkscreen二选其一均可”,版主,您怎么看他的回答啊?多谢

网友:
    一般选silkscreen即可

网友:
    存在就是道理,正规出板子的丝印层是Autosilk, 如果不用这层,你也不生成这层,你会发现麻烦事,比如value值丝印很麻烦,或你要加一些丝印字在板子上,会很费事或加不了,而Autosilk层则随意更改与增加。

网友:
    看个人习惯而定,软件功能比较强大,有很多功能不一定会用,比如加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