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10MHZ PCB板载天线短路到GND的求教!

楼主(2015-05-21):
各位大神们,小弟最近有一个疑惑总解不开:手上有一PCB板载天线,910MHZ的。测试时发现:IPX天线连接器内部的芯和外面的地是连通的,也就是天线通过几个0欧姆电阻再绕板周围一圈后连到IPX的地了。。。。。那这样的话,RF信号不就是到地了,根本没辐射出去啊???但是到外面实测却有1.5KM。  我没见过这样的天线,会不会是天线设计的问题啊?!(主要是对RF信号绕一圈到地想不通。)跪求懂RF和天线的同仁指点下!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发图出来,没图也看不懂你说什么。

网友A:
设计没有错误,天线都要与GND形成回路才能实现天线的S11和SWR特性,这个问题你可以拿万用表测一下普通的天线会发现天线的芯和外壳是短路的,将它连到板子上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没有错误,天线都要与GND形成回路才能实现天线的S11和SWR特性,这个问题你可以拿万用表测一下普通的天 ...

谢谢你! 明白了!

网友:
具体没看到你接头,是不是接上天线和GND就断开了?是一个乒乓开关接通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