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文件问题

楼主(2015-05-21):
如红色框出部分,有两个相同SIZE的钻孔会不会出问题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啊?如何修改呢?

本问题已经解决:
将1处改为一样的,然后点击“2”处即可。

网友:
    孔的大小一样,但是其他参数不一样,比如焊盘神马的~~

网友:
    这是钻孔标记,只管孔径的。
先点击Auto Generate Symbols按钮,自动生成一下,再将孔径一样的符号改成相同符号,然后单击Merge按钮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