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金手指问题

楼主(2015-05-2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想要在FPC上做个金手指封装,金手指不是通过连接器与主板相连,要直接焊在主板上,请问为了焊接方便,金手指fpc上焊盘做多大,间距留多少,方便手焊~~~

网友:
我猜1mm/1mm的随便什么人都能焊了吧

网友:
    这个如果没有结构的要求,随意即可

网友:
    随便都可以啊,不是太小就好了

网友A:
    金手指之间的边缘间距为1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之间的边缘间距为1mm

    要留那么大的间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留那么大的间距啊?

这还不是因为你的前提条件给得不充分嘛

网友C:
    看结构有限制没,没的话尽量大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结构有限制没,没的话尽量大点了

    在方便焊接的情况下,占得面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是因为你的前提条件给得不充分嘛

    呵呵,在方便焊接的情况下,占得面积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留那么大的间距啊?

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是因为你的前提条件给得不充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