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PCB封装 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5-21):
   在pads里面  创建PCB封装,   有没有必要在封装上 添加 阻焊层(solder mask)+焊接层(paste mask)这2个层?   感觉这样做封装很麻烦哦,  我有打开过别人用PADS画的板子,查看里面的PCB封装,好像也没有添加这2个层。   我用AD画的PCB板子 转到 PADS里面打开,查看PCB封装,结果也没有添加那2层。     那那2层应该怎样添加呢?或者是没有必要添加呢?    我记得在CAM输出时, 阻焊层(solder mask)里面有一处可以填写 阻焊外扩尺寸。但是没有看到过 paste mask CAM输出时 那里有填写焊接层内缩的尺寸,一般用来开钢网的焊接层要比PAD内缩0.1MM。  那焊接层(paste mask)应该怎样操作才对呢?

网友:
    不用添加阻焊层和焊接层,默认会有的

网友:
    默认即可,想添加也可以添加这个两个层,solder mask比焊盘大4-10mil,paste mask与焊盘一样大小

楼主:
    大哥你好,   默认 就是做PCB封装时不添加那2个层了?   是不是可以在  出 solder mask  CAM文件时 在里面设定外扩4-10mil?            反过来    在PCB做封装时添加了solder mask层,   是不是在 出solder mask  CAM文件时里面设定0mil?

网友:
    不用添加阻焊层和焊接层

网友A:
    大哥你好,   默认 就是做PCB封装时不添加那2个层了?   是不是可以在  出 solder mask  CAM文件时 在里面设定外扩4-10mil?

    答:对。

       反过来    在PCB做封装时添加了solder mask层,   是不是在 出solder mask  CAM文件时里面设定0mil?

    答:对。

网友:
    如果直接把PCB发给厂家,厂家会给加阻焊层和助焊层吗?

网友(点评):
如果做封装时没有加那两层,在出GERBER时加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以前是不加的,后来我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不加的,后来我加了

为什么呢,可以跟我讲讲其中的一些关系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可以跟我讲讲其中的一些关系好吗?

加了有好有不好,之前我加是因为我发现EE上加有,觉得这样比较标准
好处在你输入:Z SMT,Z SMB,Z PMT,Z PMB时能很好的看到这些层,不好是在做封装时怕有时不记得加入

还有有的焊盘我只要开阻焊,而不用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好,   默认 就是做PCB封装时不添加那2个层了?   是不是可以在  出 solder mask  CAM文件时 在里面 ...

    吉米哥你好: 还有2点请教一下。

        1:假如我的 PCB里面  只有一个元件(L1) 不小心在做封装时 添加了阻焊层(外扩0.1MM),其他所有元件都没有添加。  那么我在 出 阻焊层CAM文件时,我在里面设定外扩0.1MM,    那是不是我那个L1元件导出的 阻焊层外扩是0.2MM了?    而其他所有元件都是0.1MM?

         2:paste mask(焊接层) 在做PCB封装时不用添加, 是不是在 输出paste mask CAM文件时,尺寸与PAD一样大即可。(输出paste mask CAM文件时,里面好像没有内缩尺寸一栏的填写设定),   然后把paste mask CAM文件发给SMT厂, SMT厂自己会与钢网厂说好怎么开钢网(怎么内缩多少)。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表贴器件做封装是不需要做solder mask 和past mask 层的,在设计完成后出Gerber文件时,在CAM里面有这两层的设置,solder mask一般外扩0.1mm,past mask 不需要,如果不清楚这两个的设置,你在单独双击这两层可以去看它出gerber时layer里面都选取了那些东东,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封装不加这两层,Gerber里面这两层也会出出来PAD,清楚了吧

网友C:
    再补充一点,如果封装里设计时加了这两层,那出Gerber时也没什么影响,不会比你设置的外扩0.1mm增大,变成0.2mm,因为CAM里这两项你选择的东东是PAD,只是和pad来比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点,如果封装里设计时加了这两层,那出Gerber时也没什么影响,不会比你设置的外扩0.1mm增大,变成0 ...

谢谢 你的详细解答,  我明白了。   那么做PTH过孔的封装也是这样道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