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大功率NPN的管子

楼主(2015-05-21):
各位,请教一下,有哪位能提供一下哪种2A左右电流的大功率三极管,引脚位要和SS8050的引脚位一样。我现在是控制马达的SS8050电流不够,在换大功率的,但PCB板已经做好了,只能换三极管了。谢谢!!!!

网友A:
SOT23 OR TO-9
你到TI或者NXP的网站里面去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3 OR TO-9
你到TI或者NXP的网站里面去选。

TO-92

网友:
电流这么大,明显该用MOS管

网友:
13003三极管可以

网友:
单纯的三极管很难满足你的要求,要用复合管了

网友:
TO92想过2A,不怕烧啊- -

网友:
TO-92 NPN 大多只能到1.5A, 可是散熱的確是個大問題。
TO-92 包裝(25度C) TA 大約 1.1W ,TC大約1.5W,電流大很容易燒管子喔!要小心 ~ ~ ~ ~ ~ ~
只能建議請你試試看,評估將電路可改用 NMOS 管的可行性。(跟前一級驅動有關係)

沒關係!給它燒、房子不是咱們的。^_^

网友:
换成MOS吧,耐的住大电流

网友:
NMOS 2A TO-92 包裝已經很少有了,大多是SOT-23,目前查得到編號有
MPF930, MPF960, MPF990
UT2N10L
2SK2961

网友(2015-08-03):
MOS管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