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PADS整惨了,莫名死机。重启后PCB里一空如洗。

楼主(2015-05-21):
昨天被pads给整惨了,出现过几次突然死机。重启之后发现PCB文件里一空如洗。几个小时的劳动付诸东流。就算是在没关软件之前去路径下复制出PCB文件,其实早已经被PADS给清空了。呜呼哀哉...

有图有真相。

网友:
options--->global里边有个backup file按钮。点开看看有没有“遗产”吧。
我画板最多半天一定会自己做一份“遗产”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我现在纳闷了,这是PADS的BUG还是我电脑的问题?
这种情况的出现对画板的人来说觉得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网友:
pads经常报错直接关闭没错的,死机确实没遇到过。
而且老手操作很固定的话,出现报错关闭的时机也是固定的。比如我画图时经常改变原点位置,当我把原点改回板子左下角的时候,有2成左右会报错关闭。
我用pads几年,报错关闭导致pcb文件挂掉只出现过一次,挂掉的现象是pcb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
为什么别外作备份呢,不备份是画PCB的大忌啊,每20分钟copy一份到其他盘备份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的PADS是什么版本呢?

建议您换成pads9.5

另外,要注意设置好备份时间和备份次数,通常为10分钟,次数为9

网友:
    换个版本吧,要么换个系统吧

网友:
    系统不自动备份的

楼主:
    我一开始用在论坛下载的PADS9.5精简版,上午用出现过两次这样的软件崩溃之后就卸载了,然后装了9.5安装版。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吓得我隔一会儿就手动把PCB文件另存一下。
    公司的电脑用的是XP SP3系统,这个不好轻易更换。

网友:
    换了PADS VX.0后,暂时没发现有这问题!

网友:
    软件备份的默认路径为:c:\pads project\

网友:
    pads9.5软件很稳定么?有下载吗?谢啦~~~

网友:
    原来在设置PADS元件编号属性的时候,没有设置好就直接关掉,现在更新了。只不过在属性框里没有了中文的“参考编号”属性,换成了“ref des”。至于遗产嘛,总得丢失一点。到pads project\文件夹找到另存为一个文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