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隔离电路

楼主(2015-05-21):
小弟在最近的机器CVBS老是坏掉,是芯片直接输出的,大侠们有没做过隔离电路之类的?

网友:
二极管就可以隔掉了

网友:
从来没有碰到坏的,
你可以尝试用BAV99,上下各一个二极管,上面的接3.3V,下面的接GND.

网友:
我见到有的方案上,可以在Cvbs线上串联220uF、470uF电解电容,比不串电容好一些,同时再加BAV99。
我更倾向与在Cvbs、YPbPr线上面加Video buffer,BAV99也加。烧坏buffer总比烧坏主芯片好吧。
我见过只加BAV99仍然烧坏主芯片的情况。

网友:
关键楼主有没有找到CVBS坏掉的原因

网友:
    如果静电打坏可以考虑加防静电措施,或者加一级三极管驱动也不错

网友A:
    没有加video buffer,

网友:
    增加保护电路,会不会是接地的问题呢?

楼主:
    串个1UF的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用三极管搞个共射电路

网友B:
    圣邦微的芯片加一个试试看

网友:
    加射随电路,加电容隔离,加ESD管,

网友(2015-06-23):
    可以加一个同时具有ESD和TVS功能的管子试下,并配合10欧姆的电阻配合使用。
另外可在CVBS信号上搭一个CLC电路,加强滤波隔离。经过上述2种电路配合使用,基本可以解决外部的ESD或者浪涌损坏CVBS接口的问题。

网友:
    可参考这个电路解法试试。

楼主:
找到篇视频射随的文章,呈上。

网友(点评):
老掉牙的东东!刚毕业的时候就看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篇视频射随的文章,呈上。

版主果然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video buffer,

大哥,有没推荐的buffer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圣邦微的芯片加一个试试看

大哥有没推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有没推荐的?

我们公司用的仙童的FMS6141S5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仙童的FMS6141S5X

多谢大哥

网友A:
这个国内都已经有替代的了,去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国内都已经有替代的了,去看看吧

圣邦微的确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圣邦微的确有

算了,不提他了,在这个领域他基本都不用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不提他了,在这个领域他基本都不用他的了。

呵呵,你给推荐些替代料呗

网友:
加个BAV99防静电,串接220UF电解电容可以使视频的质量好一点,视频buffer加不加就看你们的芯片跟buffer比哪个贵了。F:\

网友C:
在CVBS输出链路上使用钳压二极管,我使用CH7005做方案的时候就是这么处理的,从未有过烧片子的情况,建议好好查查电路芯片烧坏的原因,尤其是对接设备端。

网友(2015-08-03):
好多大侠,我之前做也是加电解电容做隔离

网友(2015-12-04):
引用 网友C:
在CVBS输出链路上使用钳压二极管,我使用CH7005做方案的时候就是这么处理的,从未有过烧片子的情况,建议好 ...

您好。请帮我看看我这个CVBS电路,也时不时烧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