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选RAM芯片的时候遇到一点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5-05-21):
如题,小弟在寻找一个RAM芯片替换料的时候,遇到一点小问题(以前用的是三星的K4X2G323PD-8GD8)。找到镁光的一颗芯片可以做Pin to Pin的替换,但是在具体型号的确定上遇到一点问题。请教一下是不是“MT46H64M32LFBQ-5”这个型号。图片是芯片手册中的说明。顺便想问一下第二张图片中所代表的含义。这个LF,L2,L4分别代表什么含义,有什么区别,哪个能跟我们原来使用的芯片对应起来呢?

命名规则

命名规则

这个代表什么含义?

这个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A:
常见DRAM分为标准  double die   quad die  顾名思义就是里面装了多个die 如下图中DRAM部分都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DRAM分为标准  double die   quad die  顾名思义就是里面装了多个die 如下图中DRAM部分都示意

没看的太明白,意思是说L2,L4是指由2个或者4个层叠堆叠起来的么?那JEDEC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网友:
噗 AMD吹了很久的HBM终于有货了?

网友:
    地址格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