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求助

楼主(2015-05-21):
谁能写一个 ix iy的skill ,首先出现一个对话框 输入想要移动的格点,然后每次选中物体的时候,按up down left right后会移动相应的格点数(最好有源代码 学习一下)

网友A:
是不是類似下面圖片的功能,

1.選擇Move
2.選擇要移動的symbol
3.使用方向鍵up, down, left, right, 來移動上下左右
4.確認位置後,按下滑鼠左鍵,完成移動symbol
5.可以繼續下一個symbol或是結束move(選擇滑鼠右鍵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類似下面圖片的功能,

1.選擇Move

我等级太低了 看不到 图片  不过意思差不多 反正就是 选中物体后设置ix iy 的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類似下面圖片的功能,

1.選擇Move

是设置后 ix iy一直存在的只是要改的时候 再在写的那个窗口上 该就是了  比如要设置移动12.5的格点 设置后每使用方向鍵up, down, left, right, 一次 选中的物体就移动或COPY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不起,不應該回覆你的,因為種種原因,導致我不能再分享任何skill,
希望你能找到你需要的skill,
如果到 ...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您好,很感谢! 不过那个skill 可不可以不用每次move或copy的时候都第一次左键呢,有时候复制多根走线点左键太麻烦了!  (不知道这个论坛怎么设置的24小时 有留言限制,昨天就想问的,不过发布过来)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