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 Sigrity 中 systemsi 内 ibis 模型使用问题

楼主(2015-05-21):
版本为了16.64在建立 testbench 工程后, 使用 ibis 输出模型时怎么设置其上拉电压

网友A:
不是每个仿真软件都需要对IBIS进行上下拉设置的,System SI其实是界面化的Hspice,有很多参数是系统默认的;搭建链路后直接运行就好,如果有其他问题再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个仿真软件都需要对IBIS进行上下拉设置的,System SI其实是界面化的Hspice,有很多参数是系统默认的 ...

谢谢
看哪个help文档可以了解到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