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 LOGIC导入ORCAD如何能保证只使用字母编号器件正常?

楼主(2015-05-21):
    pads VX LOGIC导入orcad如何能保证只使用字母编号器件正常?

    默认的导入情况下,编辑这些器件会发现第一项都是默认打钩的,如果能不打钩?有时候这样与PCB同步的时候会发现存在失配

    或者还有啥方便可以简单与兼容这样的问题,特别类似BGA或者带字母编号的器件/或者数字+字母组合的器件

网友(2015-12-10):
    你们在哪里下载的PADS VX1 LOGIC  为什么我现在的安装包里面没有  谢谢

楼主(2015-05-21):
    看来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 第一次导入手动编辑

    以后修改原理图再导入 更新到库才貌似可以 没有发现更好的方法了

楼主:
    不过目前关于orcad导入后 如何自动去掉打钩 还是不清楚

楼主:
    看来还是ECO下修改比较牛逼

    只是更改了器件编号,同步就把强制去除了失配问题  否则怎么都更改不了,库更新也不行

感觉工具本事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楼主:
    有的可以通过ECO方式修改掉 有的目前还存在问题

    行 6,段 *CHGPART*
    TEST_PH1  1653_HD_40X2P_F_L1_0_HD_40X2P_5@HD_40X2P_50_2HOLD_F  1653_HD_40X2P_F_L1_0@HD_40X2P_50_2HOLD_F
* 元器件名称 TEST_PH1. 封装 HD_40X2P_50_2HOLD_F 有端点名称,而相应的元件类型 1653_HD_40X2P_F_L1_0 有管脚映射。

楼主:
    有时候更改了这个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

行 6,段 *CHGPART*
    RST_COLD1  160_SW-HDK632_SW_EVQ-PF003M_EVQ@SW_EVQ-PF003M  160_SW-HDK632@SW_EVQ-PF003M
* 元器件名称 RST_COLD1. 封装 SW_EVQ-PF003M 有端点名称,而相应的元件类型 160_SW-HDK632 有管脚映射。

    行 7,段 *CHGPART*
RST_FULL1  160_SW-HDK632_SW_EVQ-PF003M_EVQ@SW_EVQ-PF003M  160_SW-HDK632@SW_EVQ-PF003M
    * 元器件名称 RST_FULL1. 封装 SW_EVQ-PF003M 有端点名称,而相应的元件类型 160_SW-HDK632 有管脚映射。

行 8,段 *CHGPART*
    RST_WARM1  160_SW-HDK632_SW_EVQ-PF003M_EVQ@SW_EVQ-PF003M  160_SW-HDK632@SW_EVQ-PF003M
* 元器件名称 RST_WARM1. 封装 SW_EVQ-PF003M 有端点名称,而相应的元件类型 160_SW-HDK632 有管脚映射。

楼主:
    只有重新手动编辑 去掉打钩 才能保证logic与layout同步不失配出错

    不过简单的手动编辑一些还好 器件多了就感觉恼火

不知道谁清楚怎么处理类似这样的问题,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