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BRD文件

楼主(2015-05-22):
各位大虾,pads9.5导入.BRD文件失败是什么原因?brd有没有版本限制?

网友A:
PADS9.5虽有导入Allegro的接口,但是用不了的,skill可以转,目前好像只支持allegro16.3版本,转换出来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会这种方法的人很少,看似简单,却不一定成功。PADS目录下的CAMCAD可以转,相对简单快捷,AD这个软件也可以转,大众化,简单好多人用,转换小文件可以,如果遇到大的文件电脑会崩溃,转换效果不是很好,有的文件还转不了,综上所述,纯属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9.5虽有导入Allegro的接口,但是用不了的,skill可以转,目前好像只支持allegro16.3版本,转换出来的效 ...

    多谢!学习了

网友:
    BRD的版本过高,降为16.2格式就可以。

网友B:
    16.6版本可以转,前提是skill能运行成功,不成功原因主要有安装allegro时,spb_data安装在C盘缺省目录,文件路径很长,建议这个目录放在根目录下,比如d:\spb_data,还有不要把转换文件放在中文目录,待转换文件也不要用中文名。

网友:
    淫才很多,都喜欢转来转去。是不是很好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ADS9.5虽有导入Allegro的接口,但是用不了的,skill可以转,目前好像只支持allegro16.3版本,转换出来的效 ...

PADS目录下的CAMCAD  怎么转 能说说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ADS目录下的CAMCAD  怎么转 能说说方法吗

    可以套用此链接的方法,只要把输出格式改为PADS格式就好了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667&highlight=%D3%C3PADS%D7%D4%B4%F8%B9%A4%BE%D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套用此链接的方法,只要把输出格式改为PADS格式就好了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 ...

    这种方法导出再导入能多大程度保证设计文件的完整性?例如走线 编号 封装信息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导出再导入能多大程度保证设计文件的完整性?例如走线 编号 封装信息 等等

转换效果满意度评测  allegro skill > camcad pcb translator > Altium Designer,个人观点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6版本可以转,前提是skill能运行成功,不成功原因主要有安装allegro时,spb_data安装在C盘缺省目录,文 ...

    我用的是allegro16.6导出16.3版本文件转换的,你是直接用allegro16.6的文件转换的吗?还是和我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llegro16.6导出16.3版本文件转换的,你是直接用allegro16.6的文件转换的吗?还是和我的一样。

我是用allegro16.6的skill转的 不是很完美
器件编号都丢失

都需要手动添加,之前在allegro排放好的编号位置 可能需要重新调整

    有没有完整无错误的转换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allegro16.6的skill转的 不是很完美
器件编号都丢失

    既简单又满意的方法人人想要,可是目前还真没听过有什么很好的方法,转换出来总会有瑕疵的,一句话,能不转就不要转,折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allegro16.6的skill转的 不是很完美
器件编号都丢失

至于编号,在PADS里面可以选中所有元件重新生成,调整编号尺寸,然后按坐标摆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简单又满意的方法人人想要,可是目前还真没听过有什么很好的方法,转换出来总会有瑕疵的,一句话,能不 ...

    有时候还真没办法呀

    设计工具一时半会倒换不过来  只能通过转换来快速实现

    你这个camcad倒换后 封装信息 编号信息 都齐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还真没办法呀

设计工具一时半会倒换不过来  只能通过转换来快速实现

allegro16.6 to pads vx.0是可以的,但是pads vx.1好像不行了,如图所示,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16.6 to pads vx.0是可以的,但是pads vx.1好像不行了,如图所示,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

    我还没试过VX.1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16.6 to pads vx.0是可以的,但是pads vx.1好像不行了,如图所示,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

    是不是版本只支持到16.3或者以下的吧?你导出低版本看看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A:
PADS9.5虽有导入Allegro的接口,但是用不了的,skill可以转,目前好像只支持allegro16.3版本,转换出来的效 ...

    能具体说说用skill和CAMCAD两种方法的详细步骤么?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