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change走线到其他层?

楼主(2015-05-22):
RT,找半天命令没找到,怎么change走线到其他层?

网友:
选中线,右键layer

网友A:
关掉除了trace外所有的层,也就是说只显示你要转换的Trace,其他的过孔啊板框啊器件啊什么的都不要显示,确保框选时只选到Trace,然后在绘图模式里框选,打开属性窗口,切换层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这样操作,1】在copy模式下勾选trace然后copy粘贴时选择层数  2】选中线切换到你需要换到的层按F10即可  这种情况容易出现短线中间有过孔连接需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掉除了trace外所有的层,也就是说只显示你要转换的Trace,其他的过孔啊板框啊器件啊什么的都不要显示,确 ...

板框是每层都有吗?还是存在于自己单独的一层呢?

网友B:
按空格可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空格可以切换

我的意思是把走线change 到其他层去,不是走线时换层

网友:
双击选中,然后右键layer 到你的目标层。

网友(2015-06-25):
DRAR MODE模式下,改线的层属性就好

网友:
写错了,是DRAW  MODE

网友:
好久没用mentor了,都忘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