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kill z-copy 带有void的shape

楼主(2015-05-22):
大家都知道带有void的shape是不能z-copy到 route keepout或者有些层的, 只能把shape分割再z-copy, 如何用skill 编程z-copy 带有void的shape呢?

楼主: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换个说法, 如何在特殊的层的shape加一个void

网友A:
    如果你打算在route keepout层挖void的话,你最好是先试试,然后看一下状态栏就知道为什么不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打算在route keepout层挖void的话,你最好是先试试,然后看一下状态栏就知道为什么不能了。

    不行:E- Voids are not allowed on this layer: ROUTE KEEPOUT/TOP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E- Voids are not allowed on this layer: ROUTE KEEPOUT/TOP

    这个错误的提示就是说,allegro这个软件不允许你在route keepout上有void产生啊,所以,就不要想着怎么在route keepout上挖void了。如果非要不可,可尝试一下其他途径。实在不理解,就问问skyer或者帐Dean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E- Voids are not allowed on this layer: ROUTE KEEPOUT/TOP

    不同尺寸的route keepout 和rout keepin是可以叠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的提示就是说,allegro这个软件不允许你在route keepout上有void产生啊,所以,就不要想着怎么在 ...

    我觉得可以用skill突破这个限制,但又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用skill突破这个限制,但又不知道从何下手

    那你试试吧,希望你能成功,到时候可以告诉我一下

网友B:
    试试先选择有void的shape,然后右键copy to layers,不要用z-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先选择有void的shape,然后右键copy to layers,不要用z-copy

    还是不能copy到 route keepout/package keepout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个说法, 如何在特殊的层的shape加一个void

     我们这边的做法是,先在其他层面添加好带void的shape,然后点选图标(可以在shape上挖四边形的那个)从内部void的区域开始一直延伸到整个shape的外面挖掉0.01mil宽度的方形,然后再把shape copy到route keepou层面。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让shape不要带内部的void,因为目前的allegro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的做法是,先在其他层面添加好带void的shape,然后点选图标(可以在shape上挖四边形的那个 ...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我就想有没有skill可以在route keepout这一层直接加void

楼主(2015-07-21):
为什么allergo 不允许啊 太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allergo 不允许啊 太不方便了

        你还在纠结这个……        软件不允许能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