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性阻抗是单端阻抗么

楼主(2015-05-22):
阻抗分类:
现在查资料一般是分为:
特性阻抗:(1)外层特性阻抗(2)内层特性阻抗
差分阻抗:(1)外层差分阻抗(2)内层差分阻抗
共面性阻抗:(1)外层共面特性阻抗(2)内层共面特性阻抗(3)外层共面差分阻抗(4)内层共面差分阻抗

照上面分类,即 特性阻抗=单端阻抗
但是搜索好多地方会说特性阻抗包含单端和差分

网友:
如果传输线是均匀的,信号无论走到传输线的什么位置,其所受到的阻抗都是相同的,那么用一个阻抗值就可以表示整个传输线的阻抗特性,这个阻抗值便称为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对于信号的传输路径和返回路径的分析,需要分析传输线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以及传输线之间填充介质的介电常数。当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传输线对走线上信号的影响主要是传输线的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及介质对传输的电磁波的影响。当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每个时刻传输线上的点都有对应的电压分布及电流分布,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就表示这个位置信号所受到的阻抗,这个参数是用来评测传输线对信号传输影响大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特性阻抗对信号的完整性而言非常重要。在高速信号传输的过程中,如果下一步的阻抗和上一步的阻抗相不匹配,则会发生信号反射等不良影响。 因此,对于高速PCB设计而言,我们的目标是是的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尽量保持阻抗稳定,因此首先必须保持传输线特性阻抗的稳定,所以我们做PCB时,需要要求板厂对PCB进行阻抗控制,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实际生产出来的传输线不可能是严格均匀的(如走线蚀刻造成的边缘粗糙而使得线宽有微小的变化),因而沿传输线各个点的瞬态阻抗是变化的,但是只要这种阻抗波动很小(比如要求阻抗控制在50欧 ±10%这个水平),我们依然可以用特性阻抗近似地表示传输线的整体特性。

详见 于博士的SI书

网友A:
微带线阻抗,带状线阻抗  共面性阻抗  单端阻抗  差分阻抗  都是一种PCB走线版图形式,其产生的特性电容及特性电感不同,会照成相应的特性阻抗也不同,要分布针对进行计算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带线阻抗,带状线阻抗  共面性阻抗  单端阻抗  差分阻抗  都是一种PCB走线版图形式,其产生的特性电容及 ...

其实我就是想要阻抗线的分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要阻抗线的分类

开启 polar si9000  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 polar si9000  看一下

我开了,使用该软件了,只是需要写从原理到使用方法的相关的文档

网友:
特性阻抗表征的是传输线的特性,所以其包含你所说的所有阻抗,不管是单端还是差分还是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