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编辑区以外的文字拉回编辑区??

楼主(2015-05-22):
orcad的原理图导入altium,有很多器件参数都跑到编辑区外边去了。要一个个移动器件,再把参数文字拉回来,再把器件放回原来的位置。这样好麻烦。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能把这些参数文字拉回来呢??

网友A:
这个简单,把图纸改大就可以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把图纸改大就可以移了!

这个方法显然是在重复我主题贴上说的做法,没有创新。
还是繁重的手工移动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显然是在重复我主题贴上说的做法,没有创新。
还是繁重的手工移动工作。

你可以批量操作,若移到不行直接输坐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