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蛇形线

楼主(2015-05-22):
最近做了一块板USB3.0芯片和FPGA之间32数据线可以跑到100M,我走线走的是蛇形线(等长误差50mil),如图所示,把我的设计发给CYPRESS的工程师审图,他们说没有没有走过高速蛇形线,他们都是走直线的,他们给的参考版,如下图所示。我这杨会不会有问题?100M有必要等长吗?100M的等长误差最大是多少?

我的走线

我的走线

官网产考

官网产考

楼主:
    自己定一个

网友:
    帮你顶一个

网友:
    有问题,速率100M的等长误差可以很大的,你这50MIL相对来说很小了

网友A:
    查芯片datashite,上面都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datashite,上面都有写

给出的是50mil 我走的也是50mil 怎么不走蛇形线还得等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出的是50mil 我走的也是50mil 怎么不走蛇形线还得等长?

等长不一定非要走蛇形线

网友:
    走蛇形线,也没有问题,10G以上的速率一样可以走。

网友:
    问问硬件嘛

网友:
    看参考板也有做绕线的动作,估计误差比较大一点,而且还接到子板去了,子板情况未知。

网友B:
    100M的还好吧?不用做到50这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的还好吧?不用做到50这么小吧?

100M的等长误差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2015-08-11):
    我看有个800M的,好像才正负10的样子,你的100M完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