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的原理图转cadence的原理图

楼主(2015-05-22):
最近用AD想换成allegro,看到网上很多说可以转换,但没转成功,有没有转成功的朋友分享下经验

网友A:
要用AD6以前的版本,AD6转出的原理图图纸大小比较合适,但库文件转不了,如果不转库文件用AD6可以实现,但如果也想转库文件要用DXP,DXP转出的原理图图纸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AD6以前的版本,AD6转出的原理图图纸大小比较合适,但库文件转不了,如果不转库文件用AD6可以实现,但 ...

装了AD6.9还是转不成功,有没有说明文档

网友:
另存Project为DSN文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AD6.9还是转不成功,有没有说明文档

另存Project为DSN文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不过听说16.6是不能打开的。旧的版本ALLEGRO,比如15.7。可以打开AD旧或者AD新的版本转存的DSN
我是不安装旧版本ALLEGRO了。所以暂时,也没有办法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不过听说16.6是不能打开的。旧的版本ALLEGRO,比如15.7。可以打开AD旧或者AD新的版本转存的DSN ...

原来如此,我用的是16.6

网友:
也遇到同样问题,用的AD13.0的转出后16.5的orcad无法打开,可以帮忙转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