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k mode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15-05-22):
请教neck mode是什么模式,一般在什么条件下使用,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就是为了方便出线而设置的,用在间距过密的封装中,能用default走出来的,就不用neck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为了方便出线而设置的,用在间距过密的封装中,能用default走出来的,就不用neck模式了。

    谢谢!

网友:
    在现有线宽过不去的时候,缩一下脖子就过去了

网友:
    bga走查分线时候,还有刚挠结合板的时候,刚挠板一般挠性区域和刚性区域阻抗是要变的

网友:
    一般用在BGA,IC出pin

网友:
    一般用在BGA,IC出pin  这样绕线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2015-10-26):
    线宽改变了,阻抗也会变吧,阻抗的改变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