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建库时,如何将PAD放在BOTTOM层

楼主(2015-05-22):
金手指建库时,如何将PAD放在BOTTOM层,望各位指点

网友:
金手指的top层和bottom层焊盘不一样,bottom层的焊盘要单独建立一个焊盘,建bottom层焊盘的时候在pad designer里面不要勾选single layer mode,填写end layer的焊盘尺寸及bottom层的solder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wdwdwdwdwdwdw

什么意思

网友:
创建一个shape symbol,   然后再在pad designer里面选用shape symbol就可以了。

网友:
建padstack的时候只在bottom层建pad

网友:
top和bot的焊盘分开建立

网友:
先按通孔焊盘 ,  钻孔大小为0,然后在通孔焊盘的end layer填值,阻焊和钢网也是这样,然后再勾上single layer mode这个选项,焊盘自然就建在了bottom面,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
    建PAD的时候建在BOT层就好啦

网友(2015-06-25):
    建一个 在BOT 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