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教

楼主(2015-05-22):
求教:一般运行skill出现如下错误应该从哪里入手修改?
    E- *Error* result_export: too few arguments (1 expected, 0 given) - nil

网友A:
这个你英文直接翻译一下就知道了,result_export函数需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英文直接翻译一下就知道了,result_export函数需要参数

哦,我懂了,参数设置错了我,难怪之前result_export括号内加了参数还报错,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