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高亮显示问题及鼠标移动到器件上显示问题

楼主(2015-05-22):
不知道动到哪了,反正现在看着很不习惯,以前鼠标移动到一个symbol上的时候,就在鼠标的那个地方会显示封装名及位号的,现在是跑到左下角显示去了,如图

而且现在高亮的线也变成一截截的了,而不是以前是整条线都会高亮的。
我是动到什么地方了?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1.Datatip在命令栏显示:解决办法User Preferences Editor-〉datatips_fixedos取消选中
2.高亮显示一段一段:解决办法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_nohilitefont选中
重新启动软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atatip在命令栏显示:解决办法User Preferences Editor-〉datatips_fixedos取消选中
2.高亮显示一段一 ...

搞定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