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S电平转换怎么实现比较好

楼主(2015-05-22):
    求助!两个芯片的I2S通信,IO电压分别是1.8V和3.3V,本来打算用Buffer,但是Buffer是单向的,I2S时钟线是双向的,大家是否有合适的转换芯片推荐?
如果用时钟线上串电阻分压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不行吗TXS0108E

网友(点评):
TXS0108E 是八通道的,用不到的通道有點浪費。

网友:
    使用OC,OD门电路来转换呢

网友:
    I2S啊 还是I2C呢,I2C好像有个MOS管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可以用NMOS转

网友:
    方案一:电平转换芯片,例如:ADG3308 TXS01XX什么的,踢唉和压得诺有相应的片子。
    方案二:也就是4楼说的,IIC是有电平转换电路的,论坛里面好多好多的帖子。但是你要考虑你信号的速度是否满足要求。
 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820-1-1.html 这个是我以前问的电平转化问题的帖子。
    参考:TXS相关帖子: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highlight=IIC
参考:MOS管搭的电平转换电路: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7%C6%BD%D7%AA%BB%BB

网友:
    讚!

网友:
    可以考虑TXS0104:lol

楼主:
    谢谢大家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