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求助

楼主(2015-05-22):
求助下,pads论坛人气会好点。

BGA的焊盘距离为0.4mm,焊盘直径大小为0.26mm,扇出的孔最大可以去到多少呢?考虑到生产成本,能否使用Non-HDI完成?麻烦大家帮忙指引下,谢谢。

网友:
    我是直接打via在pad上,用4/10mil的激光孔

网友:
    是全部都是fanout出来吗?你应该把网络名或飞线也开启出来。

    0.4mm通常需要使用1-2的盲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做盘中孔了,需要扇出6个,所以盘中孔是最便宜的做法了。其它焊盘都可以直接拉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