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PCB可以原点复制吗?

楼主(2015-05-22):
    如题示:pads在PCB可以原点复制吗?

网友A:
    怎么以原点复制

网友:
    直接设置原点不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以原点复制

    就是象AD9一样,选择PCB所有,然后复制,随意按一个焊盘为中心,对应原来的焊盘中心位,移动等距离后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