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啊,为什么我添加元件库是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5-05-22):
求大神解答啊,急死了。

楼主:
求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A:
先搞清楚目前從9.x到17.0版本,OLB是ORCAD畫圖的元件庫,LIB是該元件的仿真資料庫。
圖畫得出來,是因為有OLB。 仿真出錯說沒有元件仿真資料,就是需要加上LIB庫。

如果你有DOS版的ORCAD,LIB才是畫電路圖的元件庫。

看你目前的狀態是在ORCAD狀態中要去開啟LIB,當然會發生錯誤。

网友B(2016-05-03):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目前從9.x到17.0版本,OLB是ORCAD畫圖的元件庫,LIB是該元件的仿真資料庫。
圖畫得出來,是因為有 ...

是否是文档路径中含有中文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文档路径中含有中文名字?

看樓主的圖片上。英語不是說路徑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