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层的电路板改成6层有那些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2015-05-22):
    对调层 或者 转换层 貌似用层定义里面的重新分配可以实现

但是对于十多层,想删掉某些信号层与电源层 变更成6层的话 应该怎么做效果更好,问题少?

有没这样处理过的朋友呢

网友A:
    这跨度太大,不怕扯着d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跨度太大,不怕扯着dan?

就是对设计进行简化精简

网友:
    重新layout吧

网友B:
    12层到6层,首先不明觉厉啊;接着来说说,好的方法就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change,最好是不要改变相互参考层的距离,这样就不会有net的宽度和间距的改变。

网友:
    这个没有看到PCB图,和改动的情况,不太好帮你分析。

    层数减少一半,这个跨度有点大。

    通常是减少地平面和电源平面的层数。信号层能减的空间比较少,除非电路作了大量的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层到6层,首先不明觉厉啊;接着来说说,好的方法就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change,最好是不要改变相互参考层 ...

原先的参考设计带有一定的过设计,deom板 一般都是很多层 6层信号6层电源地目前会在这个demo基础上删除一部分功能,相对降低一部分信号密度

也希望将一些原先都是单一电源层 进行合理划分在一个层中,减少平面层的数量

改起来还是稍微费点精力

不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该层不布线不铺铜皮

这样不会影响你说的那个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先的参考设计带有一定的过设计,deom板 一般都是很多层 6层信号6层电源地目前会在这个demo基础上删除一 ...

    你应该上传文件,大家在你文件的基础上来讨论才比较对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的参考设计带有一定的过设计,deom板 一般都是很多层 6层信号6层电源地目前会在这个demo基础上删除一 ...

    应该都还好,但是还最终看那您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上传文件,大家在你文件的基础上来讨论才比较对口。

    这是通过转换得到的一个文件 版本pads vx.0 丢失了很多器件编号 只能后期逐步加上了
    层的定义名称基本也是乱的

网友(2015-06-23):
    高难度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