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调全志V10的机器,在调GPS那块,信号很差,GPS调试要哪几方面着手

楼主(2015-05-23):
V10平台,MTK GPS模块,效果差,调GPS需要哪几方面着手

网友:
模块工作的环境比如周围的高频干扰,尽量将干扰降到最低;去天线厂调试天线,天线在整机的位置要注意;天线回路阻抗确保50欧,连续的

网友:
GPS非常容易受干扰,加了金属屏蔽盖吗

网友:
GPS 信号非常容易受到干扰。需要做到以下
1、屏蔽
2、阻抗,天线的阻抗必须要严格做,尽量不要走线拐角。
3、天线走线一定要严格。

如果有需要帮忙可以发来帮你分析以下。

网友:
天线走线有做阻抗控制吗  电源干净吗   GPS这部分模块电路割地了吗

网友:
我在我们公司也做款带GPS的平板,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不过现在信噪比在40dB以上的星大都在七颗左右,用的是内置有源天线!我觉得首先选择GPS模块很重要,然后天线的处理,天线的阻抗匹配还好,有源天线效果比无源的会好,如果有源的,供电很重要,摆放位置也很重要,屏对天线的干扰太大了!

网友:
请将GPS部分(模块和天线)高于整版其他电路,并保证无CLK,DDR和DC-DC干扰等!

网友:
把图和PCB贴出来,才能研究

楼主(2015-07-14):
GPS有源天线有介绍没,成本咋样,也许这就是个突破口,一大进步

网友:
GPS信号也有可能是受WIFI、BT的影响,在GPS信号输入端加个滤波器试下

楼主(2015-08-14):
准备用有原天线测试测试

网友:
用A13做过一款带GPS的平板,COB模式,用的是无源天线,陶瓷片。开始用的博通的BCM4751,但是信号强度只能到45左右(空旷环境),记得好像是4751的限制,在模拟器下最高到48吧,再增加模拟器发射的信号强度,搜星值就嗖嗖的往下掉了,后面改成了另外一家的接收机IC,空旷条件下最高可以到50了,45以上3~4颗左右,出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