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legro如何导入SIWAVE

楼主(2015-05-23):
各位大神, 想知道 allegro如何导入siwave 7.0方法,或者如何将ALLEGRO 16.6  导进HFSS  。因为想查看某断线的损耗作定性分析下。

楼主:
没有人顶,自已顶个

网友:
老版本的HFSS或SiWAVE,安装ECAD就好了;最新版本的HFSS(Ansys desktop)自带转换工具,对常用EDA设计软件基本全支持

网友:
另外,ANSOFT LINK有点过时,不过也可以使用

网友A:
SIwave7.0使用Ecad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7.0使用Ecad就好啦

7.0  8.0都装成这样了,打不开。好像少了些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7.0  8.0都装成这样了,打不开。好像少了些什么

你应该打开allegro看看,也许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打开allegro看看,也许会有惊喜

导入导出 菜单没发现啥新奇的啊?怀疑是装错了还是?能否上个图让菜鸟看看T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导出 菜单没发现啥新奇的啊?怀疑是装错了还是?能否上个图让菜鸟看看TKS

楼主:
哦,这样啊,我的狗中没发现这个菜单,还要在哪设置?我的是16.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导出 菜单没发现啥新奇的啊?怀疑是装错了还是?能否上个图让菜鸟看看TKS

是不是在设置的时候,没有找到env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设置的时候,没有找到env文件

不太懂,我就直接安装的,7.0也装了8.0也装了,后面的设置不知道咋弄了。能简明的说下吧TK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懂,我就直接安装的,7.0也装了8.0也装了,后面的设置不知道咋弄了。能简明的说下吧TKS

请花点时间,看看安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花点时间,看看安装说明。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writeNeutralFile
ERROR

楼主:
引用 楼主: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writeNeutralFile
ERROR

请问这个是咋么回事,没定义这些功能?TKS

网友B:
就是你没有安装对skill的意思,请看下安装说明,指定对allegro的env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没有安装对skill的意思,请看下安装说明,指定对allegro的env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兄台,是不还少了什么步骤,老是这个。PATh也加进去了。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runSIWave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能否加下你Q指导下T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是不还少了什么步骤,老是这个。PATh也加进去了。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runSIWa ...

 哎,整那么复杂...你按照安装步骤来,选择对了env目录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算了,跟你讲下手动改skill的方法吧:
share/pcb/text/cuimenus下的 allegro.mem用model integrity编辑打开,为什么要用model integrity打开,因为直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里面的类容是没有换行的,不好看。在里面找到 popup "&Help" 字符
然后把ansoftlink4/integrate4/ 下的 **.mem文件里面的内容拷贝出来,具体是什么文件名我忘记了,因为已经没用ansoftlinks4很久很久了,然后这个mem文件的名称里有个16**,这个**要改成和你的allegro版本一样。  文件里面的内容拷贝到之前查找的allegro.mem中popup"&Help"前,保存。

再不行,就请你安装ecad7.0吧,在安装过程中,选择env的那一步,请你一定一定要指定对正确的env,env是什么你只要用过allegro的自定义skill的应该会知道。

楼主:
真心感谢你耐心回答,弄好了。TKS

楼主:
直接生成SIWAVE  LIC不对?  谁能提供下这LIC TKS.

楼主:
谁帮我看下啊,导不进啊。狗直接导不进。

楼主:
没人帮我看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6338-1-2.html

感谢,我一次搞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