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如何覆上绿油?

楼主(2015-05-24):
焊盘不是这个网络的,但处于这个网络包围中,想防止短路覆上绿油,该怎么弄?谢谢!C:\Users\TUOLAJI\Desktop\QQ截图20150524100936

网友:
不太理解你说啥,焊盘本身就设计有阻焊层,阻焊层之外就是绿油了。

网友:
首先你要保证你这个过孔在库里面是有绿油的,既Soldermask这一层没有焊盘指定,如果指定了的话这层就是会漏出来的。然后你那个孔附近是铺铜,肯定是没有soldermask的,所以你出个gerber看看这个一块区域,只要soldermask啥都没有,那么这一块都会被绿油覆盖住。

如果是要主动开窗出来,就是在draw mode里画一个Soldermask的polygon然后Fill就是了。